dell n4010 维修求助

楼主(2013-10-29):
接到dellN4010 加电0.7  无意碰到1.8这个芯片很烫,量 1.8  只有1.4左右,显卡也没电压,换了个I5的U  这个芯片不烫了,电压也都出来了,电流上1.2 0.9 又回到1.2几,不亮,没有I3的U ,查图发现这个1.8RUN进CPU了,这是cpu的什么模块 VCCPL

网友:
有完整的图纸吗?我想要份。谢谢

网友:
学习了  有结果告诉下

网友:
LZ可以给试着满足1.8V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试下它能不能正常产生1.8V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 看那1.8V芯片,发烫   换I5 不烫 看图1.8RUN直接连U,查了下模块 是什么倍频锁相电路 电流能跳,不亮, 今天来一I3 U   一上电  0.1  0.6 1.0 1.2.......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