逛了半天,不知道这个能不能帮助你们看图纸

楼主(2013-10-29):
1、AMD的主流AM3接口,供电是2个电压,x+y结构:CPU核心和整合内存控制器。(VDD + VDDNB)
  2、而老旧的AM2/AM2+接口,只有1个电压,当AM3接口的处理器插上AM2/AM2+接口,CPU核心和整合内存控制器是共用同一个电压的。(VDD)
  3、最新的FM1接口,有2个电压,x+y结构:APU核心、整合内存控制器。(VDD/VDP + VDDNB)
  4、Intel最新的LGA1156/LGA 1155接口3个电压,x+y+z结构:CPU核心、整合内存控制器和核芯显卡。P55/P67/部分Z68等不带显示输出的主板,省略了最后的电压,变成2个电压。(VCC + VTT/VCCSA + VAXG)
  5、LGA 1366接口只有2个电压,x+y结构:CPU核心和整合内存控制器。(VCC + VTT)
  6、LGA 775或更旧的接口,只有一个电压。(VCC)按数量来总结就是:
  754, 939, 940, AM2, AM2+, 775或更旧:1个电压
  AM3, FM1,无显示输出的1156/1155, 1366:2个电压
  有显示输出的1156/1155:3个电压

  注:这里列出主要电压的意思不是叫大家超频就只调这几个电压,而是为大家分析主板供电设计提供资料,并且提示大家这几个电压很可能是超频成败的重点。
2AMD处理器篇:更新至APU时代

AMD处理器篇:

32nm的处理器
  CPU电压:官方叫VDD。其他叫法有Vcore、CPU Voltage、CPU Vcore、 CPU Offset Voltage、CPU Voltage at Next Boot、CPU Vcore 7-Shift、Processor Voltage、APU-Core Over Voltage.
  整合北桥电压:官方叫VDDNB,用于CPU整合内存控制器、HT总线控制器以及L3缓存,对于AM2接口来说,核心供电和整合北桥供电是共用的,因此VDD = VDDNB。经常被叫做NB或者North Bridge,反正应该都有"NB"两个字母。
  时钟倍频电路电压:官方叫VDDA,用于时钟倍频电路(又称PLL,锁相环),也就是说与倍频有关,一般只有高端主板采用这个选项。经常被叫做CPU VDDA Votage,或者CPU PLL Voltage.
  APU图形核心电压:官方叫VDP,用于APU整合的图形核心。最常见的叫法是IGD Voltage、VDP Voltage,当然也有叫IGP Voltage.
  HT总线电压:官方叫VLDT,默认值是1.2V,用于与CPU链接的HT总线。常见叫法有HT Voltage、NB/HT Voltage、HT Over Voltage.
  PCIE电压:APU处理器整合了PCI-E控制器,用于把CPU和独显连接起来,因此现在AMD CPU也有PCIE电压了。一般叫做APU PCI-E Over Voltage,或者CPU PCI-E Voltage诸如此类。
备注:
  1、注意区分“NB”的含义,和CPU/APU/Proccess一起出现时,应该指的是CPU的整合“北桥”,比如CPU/NB Voltage、CPU NB Over Voltage、CPU/NB Offset Voltage、Processor-NB Voltage、APU-NB Over Voltage.此外出现在不同目录的、带"NB"字样的选项,其"NB"应该指的是主板北桥芯片,比如NB Voltage、NB 1.8 V Voltage.
  2、APU平台是单芯片的,主板芯片的角色今本上就是以往南桥的角色,因此,APU的"NB"应该就是指整合“北桥”。
  3、有关CPU默认电压等信息,请查看AMD官方的谷歌一下就能找到.
3AMD内存和主板芯片篇:FCH初露锋芒
AMD内存和主板芯片篇:

AMD的A55主板
  内存电压:官方叫VDDIO,内存标准制定组织JEDEC叫它SSTL,用于DDR内存。最常见的叫法,当然是Memory Voltage、DRAM Voltage,其他叫法有
DIMM Voltage、Memory Over Voltage、VDIMM Select、DDR PHY等.
  内存芯片电压:官方叫VTT,默认大约是内存电压的一半,是内存芯片的端接电压。需要注意的是,Intel处理器规范也有一个VTT,不过不是内存的端接电压,而是FSB/QPI之类总线/整合北桥的端接电压,和AMD的VDDNB近似。
  内存参考电压:官方叫MEMVREF,默认大约是内存电压的一半,用于区分信号是"0"或者"1",低于这个值是"0",高于则是"1",比较罕见。一般有三种叫法:MEMVREF、DRAM Ctrl Ref Voltage、DRAM Ctrl Data Ref Voltage,这是一个倍率值,用于与内存电压相乘。默认情况下等于0.5(一半).
  北桥芯片电压:官方叫NB Voltage,用于主板上的北桥芯片,注意,APU主板没有"北桥"芯片。
  北桥倍频电路电压:官方叫NB 1.8 V Voltage,和CPU的VDDA近似,用于北桥的时钟倍频电路(又称PLL,锁相环)。
  FCH电压:APU主板采用单芯片设计,其芯片称为FCH(Fussion Control Hub,“融聚控制器中枢”),角色和以往的南桥比较相似。FCH Voltage就是控制FCH电压的选项,在APU主板上基本等于NB Voltage.
  集显电压:即图形引擎电压(Graphics Engine Voltage),出现在880G等板载显示核心的主板上,常见叫法有IGD Voltage、IGP Voltage和mGPU Voltage等。APU也可能有近似的选项,不过调整的不是主板上的显示核心,而是APU整合的显示核心。
  显存电压:780G/785G/880G等整合了显示核心的主板都支持板载专用显存(SidePort),一些板载了显存的主板能用SidePort voltage之类选项调节板载显存电压。
  南桥电压:这个地球人都懂,一般就是SB Voltage了,对于APU主板来说,FCH基本等于南桥,因此某些厂商可能把FCH电压标成SB Voltage.
  PCIE电压:对于AMD而言,目前主流还是北桥芯片提供显卡等设备适用的PCIE通道,南桥提供USB3.0之类外围设备适用的PCIE通道,因此BIOS里的PCIE电压一般就是指主板芯片的PCIE控制器电压,比如PCIE VDDA Voltage、VDD PCIE Voltage、PCI-E Over Voltage等。
4Intel处理器:更新至二代酷睿

Intel处理器篇:

Intel二代酷睿处理器
  CPU电压:官方叫VCC,用于CPU核心供电。一般叫CPU voltage、CPU Core Voltage、Vcore.
  Uncore电压:官方叫VTT,地位和AMD的VDDNB近似,用于整合内存控制器、QPI总线、FSB终端、L3缓存以及一代酷睿等处理器所用的热量控制总线(PECI)。常见叫法有CPU VTT、CPU FSB Voltage、IMC Voltage、QPI/VTT Voltage.
  系统助手电压:从二代酷睿(SandyBridge)开始,Intel重新规范Uncore部分,整合PCIE控制器、整合内存控制器和输出引擎等部分改名系统助手(System Agent),官方把对应的电压选项称为VCCSA.
  处理器I/O电压:从二代酷睿开始,除内存相关以外所有I/O相关针脚,包括热量控制总线(PECI),都统一采用一个电压,官方把这电压选项称为VCCIO.
  时钟倍频电路电压:官方叫VCCPLL,用于时钟倍频电路(又称PLL,锁相环),也就是说与倍频有关,常见叫法是CPU PLL Voltage.
  核心显卡电压:官方叫VAXG,用于一代/二代酷睿整合的核芯显卡。常见叫法有GFX Voltage、IGP Voltage、IGD Voltage、VAXG Voltage、Graphics Core.
  频率发生器电压:比较少见的选项,用于给频率发生器加压,常见叫法有CPU Clock Driving Control、CPU Amplitude Control.
5Intel内存和主板芯片篇:PCH成为主流

Intel内存和主板芯片篇:

Intel Z68芯片
  内存电压:官方叫VDDQ,内存标准制定组织JEDEC叫它SSTL,用于DDR内存。常见叫法有Memory Voltage、DRAM Voltage,以及DIMM Voltage、Memory Over Voltage、DIMM Voltage Control、DRAM Bus Voltage等.
  内存芯片电压:官方叫Termination voltage,默认大约是内存电压的一半,是内存芯片的端接电压。和AMD的VTT的意思是一样的。
  内存参考电压:和AMD基本一样,只是叫法不同,一般是Reference Voltage,默认大约是内存电压的一半,用于区分信号是"0"或者"1",低于这个值是"0",高于则是"1",比较罕见。此外还有几种叫法:DDR_VREF_CA_A、DRAM Ctrl Ref Voltage等。
  传统北桥电压:Intel对于主板“北桥”的叫法比较多种多样,最老实的是North Bridge Voltage,也可能叫MCH Voltage、IOH Voltage之类的。
  南桥电压:通俗易懂,南桥电压就是给南桥芯片用的电压,一般称为South Bridge Voltage,当然ICH Voltage也是一种常见的叫法,注意区分ICH是南桥,IOH是北桥。
  PCH电压:对于H55/H61/H67等一代或二代单芯片主板来说,没有“南北桥”,只有“PCH”,PCH电压分两个,VccVcore芯片核心电压和VccVrm倍频电路电压,常见称呼分别有PCH 1.05 V、PCH Voltage和PCH 1.8 V、PCH PLL Voltage等。
  PCIE电压:对于Intel来说,PCIE电压是和主控电压一致的,因此想调整PCIE电压,只需弄清楚谁在提供目标PCIE插槽,然后向控制方加压即可。一般来说,传统的MCH/IOH上高速PCIE插槽由北桥控制,慢速的PCIE插槽则由南桥控制;而新的PCH(一代酷睿/二代酷睿等)上高速PCIE插槽是由CPU的系统助手部分直接控制的:改变这些控制方的电压就会使PCIE电压随之变更。此外,还有一些主板的PCIE供电电压是可以独立调整的,比如X58上可能有IOHPCIE Voltage和ICHPCIE Voltage两种选项,分别控制北桥PCIE和南桥PCIE的电压。
  PCIE时脉发生器电压:少数主板会提供这样的选项,用以调整PCIE时脉发生器的电压,可能叫做PCI Express Clock Voltage、PCI-E Clock Driving Control、PCI Express Amplitude Control

网友:
直接把题目改成CPU电压资料,不然以后没人找得到

网友(2014-05-24):
这个我本来想举报的 后来一想 你这个抄的有点技术含量嘛 你还是把 标题改一下吧  不然就成了 标题内容不符 了

网友(2020-10-14):
在哪儿复制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