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QPL-AM无时钟无复位维修

楼主(2013-10-29):
上电触发复位灯常亮,没有复位,查了供电,发现内存供电只有1.5伏,这是2代内存,正常应该是1.8伏,华硕的主板很多都是主板全部正常后,内存供电才会上升到正常电压。  查到了PCI插槽B16脚0伏,没有时钟。  这下谁都知道是时钟不正常才导致主板没复位,先把时钟修出来再说。
看了P5QPL-AMR这块主板的点位图,这两块主板的点位几乎一样的,时钟的开启在第9脚,正常3.3V左右,测量出来只有0.2V,看点位图找到了一个三极管
三极管的B极3.3V左右,C极开启时钟0.2v,E极由南桥SLP_S3发来 3.3V,

把这个三极管换了之后,上电触发,还是不跑码  复位灯常亮,测量三极管的B极,刚才还有的电压现在居然没了    ,加焊了一下cpu电源管理芯片,再上电触发,正常跑码

因为一开始网卡芯片发烫,就焊了下来,加了张独立网卡,装了个系统看稳不稳定

这是点位图,里面有打开的软件

网友:
CPU电源IC空焊?

网友:
这点位图这么好找啊。我都找不到、。

网友:
因为电源管理芯片虚焊,导致三极管B极处于低电平状态,不能导通,进而无法开启PCI时钟

网友:
台板能找到图纸已经很难得了!楼主居然能找到点位图!佩服佩服!向你学习!修的写的很具体!谢了!

网友:
我想问的是为什么CPU的电源芯片会虚焊?很多都是坏了的!

网友:
怎么点位图打开什么都没有啊?

网友(2015-03-03):
这样子修了能不能用的久哦

网友:
时钟的开启受电源管理控制的?学习了

网友:
CPU PWM芯片空焊啊

网友:
昨天修了个差不多问题的    还是这个板子

网友:
    看来无时钟,与时钟开启相连的三极管经常爱坏。

网友:
你附上的附件没有你主板维修的图纸,是个点位图软件!

网友:
楼主你是查过点位图才知道cpu电管有引脚与这个三极管B极相连还是凭经验得出的?是哪个信号与B极相连的?

网友:
这个不是三极管,是一个齐纳双二极管,故障应该是来自VCORE_PG ,建议更换风扇接口和内存槽之间有个1K 8 pin 0402  尺寸的排阻

网友:
加焊得很多很容易返修得。

网友A:
这个 主板用不长的。18楼说的对,那不是三极管。是个半桥!你没有找到故障根源,碰巧加热亮了。估计第二天就坏了。
从逻辑分析看,那个3脚的元件也不是三极管, E是高电位,B是高电位,在什么状态下C才会高电平呢,是P管还是N管呢?都不可能,楼主基础太差了。

网友:
嗯,一般电源IC空焊的话,其对应引脚用万用表二极管蜂鸣档测量与焊盘之间是不会相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 主板用不长的。18楼说的对,那不是三极管。是个半桥!你没有找到故障根源,碰巧加热亮了。估计第二天 ...

根据原理来推测,这里的三极管应该是PNP低电平导通类型的,在B级为低电平状态下,C级才会为高电平。

网友:
教程里面月饼哥有讲。怀疑CPU电源管理芯片坏时,在换掉前,可以先加焊下电源管理芯片,也许就会有奇迹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