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6A无显 无营养、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3-10-29):
同行拿来的C466A不显示、电流0.9几、于是报了换显卡、买了两个黑胶631、都试过、直接不认显卡、一长两短显卡报错、做上原来的显卡、还好、只是不显、不报错、去借了张显卡小板、情况一样、换了两个白胶631、做了一个上去、不报错、不显、下载了一个BIOS、还去了10积分、现象一样、再去借了片板、上显卡显了、最后戏剧化的解决问题、对换BIOS、两片板都显了、还留下个疑问、为什么刷BIOS不行、对换BIOS都可以、如果说本来有个BIOS不行、也不能换过就可以啊、、、

网友:
可能是程序出错了吧。你也能想到对换BIOS  牛人啊

网友:
C466很少是BIOS问题,不上显卡电流在0.80来回跳变吗?如果有就在显卡部分了,有没刷过显卡槽

网友:
我有一台C466独立显卡,客户来之前是花屏,压了一下显卡 正常了,  用了两台直接不显示了,上电测试到0.97不在走了, 也不报警,, 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