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还是显存 你看下吧。

楼主(2013-10-29):
有一华硕F5V 原故障为内外屏都无显示,但确定正常开机了,加焊显卡不行,就换了一显卡,第一次换上电流到0。70不动了 再次加焊电流上去了。现在是内屏无显 示,外屏有显,但显示的图像字啊是竖道断续的,ATI M64-M的显卡.这情况是显卡还是显存啊。帮忙分析一下 如图

网友:
刚好修一台NV的。。故障现像差不多。。。换显卡后搞定!!!

网友:
我的是ATI M64-M  显卡也换过了 比没换加焊原显卡时进步了一点。现在外接有显示了。只是有些断

网友:
显卡换过不行,试试显存。看看有没有溢出来什么的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显卡的事!再试试吧!有点耐心!期待楼主修好此例!

网友:
lz是颗粒的花吗? 有些看不清啊!!

网友:
图不怎么看的清  不过听LZ的描述应该还是显卡

网友:
楼主显卡没焊好啊

网友:
一般显卡坏的比较多

网友:
可能显卡没做好

网友:
加焊显存试试

网友:
应还是显卡问题。这个

网友:
图片不清 一个还是显卡的原因

网友:
我也觉得还是显卡的问题大些

网友:
做显卡时把显存包好就不会担心显存的问题了

网友:
显卡可能性 更大,应该这么说

网友:
一般都是先干显卡,再干显存

网友:
显卡,评委会显卡低温的

网友:
新手吸收经验

天意wx -10 严禁灌水

网友:
修好了 吗   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