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L410K显卡图片,

楼主(2013-10-29):
求SL410K显卡图片,不知道做的时候有没有掉件,急急急,

网友:
现在机子能显屏,但不显字,显红黄蓝。

网友:
已经上传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先换个屏,清洗屏接口,测量的排线阻值

网友:
集显的有修过这现象,是北桥一线供电损坏

网友:
他原来是不显报警,加焊了以后能显了,不显字出来。

网友:
我试了下,用外屏能显但是花屏,把显卡拆下来,从植球不知道能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