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信号抓取的设置供参考

楼主(2013-10-29):
示波器牌子:安泰信1102cal
电压调到500MV
时间调到:10NS
类型:边沿
斜率 下降
触发方式: 单次触发
触发电平:600MV

ads信号的意义:CPU在收到复位后会去读取BIOS然后才发出ADS#,硬启动完成开始检测硬件
下面就是初始化内存初始化显卡再显示

网友:
先ADS#,在去读BIOS

网友:
没人帮忙顶下吗?

网友:
以前有人发过类此此贴,不过楼主的奉献精神还是可嘉。

网友:
这个太多人发了..现在观注的是如AM2 775等CPU哪个脚能发出ADS#信号

网友:
正须要这样的资料

网友:
NI 是不是说反了啊 ADS   不是首先发出 的吗 在找到BIOS  的

网友:
技术更新太快乐,

网友:
好把 顶你一下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INTEL新平台和AMD平台没有这个信号。

对啊.我就在775图纸上看到..其它都找不到..用不上..所以只适用于775..范围太小了...用处不广

网友:
心在飞翔(7楼)以前发过一个这样的帖子,不过LZ的分享精神值得称赞!!!

网友:
温故温故也不错

网友:
感谢分享,楼主示波器跟我的一样

网友:
CPU收到北桥的CPU_RST#后就发出ADS#,通过前端总线FSB,到北桥,再通过DMI总线到南桥,南桥里面有个DMI转PCI的桥接器出来就是PCI_LPC总线,南桥通过LPC总线到EC,EC再通过X-BUS总线到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NTEL新平台和AMD平台没有这个信号。

那请问大神、新平台没有ADS#后,在CPU收到北桥发出的复位后,下一步应该测哪里呀?小白求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请问大神、新平台没有ADS#后,在CPU收到北桥发出的复位后,下一步应该测哪里呀?小白求教!

根据现有掌握的资料,只能用高采样率的示波器来量测DMI总线了,不过,,,这样的示波器好贵。

网友B:
那也就是意味着新机器越来越难修了哦、虽然自己一心向学、但晓得了这个打击还是好大的,软启动阿是我的短板阿!现在我遇到不跑码就头痛、遇上了就三板斧、换了不还不行就直接死刑,说句实话,打心底我还是很想学好软启动的!大神可否给我点拔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也就是意味着新机器越来越难修了哦、虽然自己一心向学、但晓得了这个打击还是好大的,软启动阿是我的短板 ...

还是直接测BIOS有无工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现有掌握的资料,只能用高采样率的示波器来量测DMI总线了,不过,,,这样的示波器好贵。

这样的波波多米啊?

网友(2015-03-20):
实际中设成上升沿同样可测到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