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联电阻阻值问题

楼主(2013-10-29):
2个电阻串联 阻值分别为 4.02K  和 10K  在线测量 2个电阻都2.86K 请问测量的对不对

网友:
在线测量一般都不准确。拆下测量吧

网友:
电阻越串越大,在线测量首先要排除外电路对这两个电阻的影响,具体要看图纸

网友:
拆下来了  测了  值   正常的

网友:
拆下来测比较好一点,可以排除是不是电阻的问题!

网友:
这个数据没有多大实际价值
同一规格电阻在线测量其阻值都会依实际线路不同而有不同

网友:
在线不准,没意义,连的地方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