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2013-10-29):
请教触摸屏问题, 触摸屏破裂要如何拆下触摸屏(贴有黑色双面胶)用吹风机吹不下来要如何分离
问题

网友:
是不好换,来学习的。

网友:
风枪加热 撬开一条小缝 然后上细钢丝 加热了用钢丝慢慢的拉就可以拆掉了 要慢不能急 要注意排线的位置
建议拆机之前先网上查一下拆机教程 对内部构造有个基本了解 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
风枪温度风速要设多少?...........................................

网友:
这个个人感觉下温度就可以吧!300度,风力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