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ATX电源绿线0.75V不启动

楼主(2013-10-29):
小弟在修一台多彩ATX电源额定230W。加电短接绿线和地线不加电。测绿线电压只有0.75V。紫线5VSB为5.12V。其它各路电压都没有。测红线5V对地阻值30、紫5VSB对地108、橙线3.3V对地25.不知是不是短路保护了。这个电源是SDC494+SDC393结构的。上电测试494 12脚为12.48V 13 14 15脚为0.35V(正常为5V)测试393引脚电压大部分为0.几伏。只有一脚2.1伏。由于没看到明显烧坏的元件(各整流管、开关管、保险)先换了个494还是一样。现在陷入困境请高手说下问题在哪一块

网友:
断开494的13-15脚与393的连接,看494的13-15脚电压能否回复到正常的5V,如果不能就更换494芯片。如果能回升到5V,则检查393及其周边的元件

网友(点评):
正解,按这个思路来~~

网友:
正解,按这个思路来~~

网友:
刚断开了494的13-15脚与393了。电压还是0.75V。又换一个新的494还是一样。有没有其它的招啊。另外我这个板原装的pwm芯片不是494而是SDC7500.7500应该可以用494C代换吧?

网友A:
494和7500基本上是通用的,代换是没问题的,不过就是不知道你换芯片是不是好的(可焊上一个IC座,方便换插),另12脚供电的小电解50V47U换新的试看一下电压的变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94和7500基本上是通用的,代换是没问题的,不过就是不知道你换芯片是不是好的(可焊上一个IC座,方便换插) ...

我是网上买的芯片换了两个还是一个样。12脚的小电解也换了电压没变化。现在只好等339了。过一二天才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网上买的芯片换了两个还是一个样。12脚的小电解也换了电压没变化。现在只好等339了。过一二天才到呢

339??不是用393吗??还有有测量过494的13-15脚的对地阻值吗?附近的元件有没问题呀,如果13-15脚悬空不焊接的话有5V吗?如果悬空都没有5V应该还是494芯片的问题吧,跟393没关系,但如果有5V就应该是周边元件了

网友:
刚换了339了。现在13-15脚有5.1V了。量绿线有4.74V了。但是短接绿线和地线还是不加电啊???

网友:
感觉还是短路保护了???有高手在吗?

网友:
有5V了现在可以短接绿线测试494的8脚与11脚是否有2V左右的电压.如果有继续测前级开关管有BE极有没有负0.几V电压.有查开关管是否烧毁,无查与494的8脚与11脚相连的两只驱动三极管C945与驱动变压器相关电路是否有元件损坏.如果前面在测494的8脚与11脚没有2V左右的电压.可以测一下494的第4脚对地是否为0V.如果接近0V换494.如果不为0V可以把494第4脚用导线对地短接一下(注意时间不要太长)看看有没有电压输出.有输出的话还是339IC或其外围电路有问题

网友:
谢谢上面的各位师父。电源已经修好了。换了339就出电压了。原来电源风扇烧了。我短绿线看风扇没转以为还没出电压呢。后来一量各路电压都出了。风扇不转。晕误导我了。

网友:
师傅你不量电压而是看风扇???   知道错了吧???? 呵呵

网友:
经验呀,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