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51经典故障 开机掉电

楼主(2013-10-29):
TCLT51
版号:S50IA0
故障:待机0.05A 在0.1-0.6之间,反复开机掉电,
解决:首先翻贴,发现论坛,遇到这个问题不少,首先测量公共点电压,在掉电瞬间,唯独PL10.PL11没有出来。都是因为1.8V_ON这个开启电压,后级短路所导致,有的是PQ27,有的是I/O, 本人的问题是,PQ67,S级与D级阻值在30,跟换OK,
留贴为以后遇到这样问题的朋友,基本上直接找1.8V_on相关电路上面的原件,少走弯路。

网友(2015-01-21):
这个经验好。可是修不到几台这样的电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