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中有什么好办法可以防止故障扩大化??

楼主(2013-10-29):
今天杯具了!一个电源查到有两个电阻断路了,刚买来换上一插上电结果ZZZZ烧了一片!!!,真是小小白呀!求教有没什么好的办法在插电后防止故障扩大化??

网友:
迅维店里的那个液晶隔离变压器可不可用到这里来??

网友A:
上电之前没有打对地值?

网友:
什么叫小白,就是说我这样的!过后才想到没检查一下对地阻值!!!!

网友:
终于想起来关键的一点,插上电是没问题的,只是短接开机线后烧毁!!要再加紧重新学习一遍电路,查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修什么电源台式机的?

网友:
烧 肯定是有原因的  要找到问题 再换

网友:
修电源不是光换保险那么简单,努力些,细心些会更好。

网友:
加一个灯泡在主回路,可以减少短路电流,起到保护作用;最好再用调压器降低输入电压!这样更安全些

网友:
楼上说的不错,在去保护后在那里焊上个灯泡绝对保险。。。。。。一直怎么做。。

网友:
好的谢谢,这个方法可以做!

网友:
去保护后在那里焊上个灯泡绝对保险

网友:
在我看来电源维修比修主板复杂多了

网友B:
维修电源时,可在保险处接一灯泡,(把保险去掉)在通电,如果灯泡很亮,说明电源还有故障,如不亮或者亮一下就熄灭,说明电源基本正常,不至于把换上去的原件再次烧掉。

网友C:
楼上说的不错,在保险丝处串个100瓦灯泡试。。。。。。一直这么做。

网友:
小白只能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电之前没有打对地值?

说得很对,上电前必须检查短路,尤其是主供电的,没把握不要上电,二次短路必须检查短路来源和相关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维修电源时,可在保险处接一灯泡,(把保险去掉)在通电,如果灯泡很亮,说明电源还有故障,如不亮或者亮一 ...

非常感谢,说的很详细,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说的不错,在保险丝处串个100瓦灯泡试。。。。。。一直这么做。

谢谢你的补充,这一下整个过程全齐了!谢谢!

网友:
原来也可以这样啊----小弟也是受教了。还是能人多啊

网友:
维修最重要的还是仔细 细心,这个做到就可以减少故障扩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