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任务栏里面的任务管理器的启动路径如何修改

楼主(2013-10-29):
一般情况下,打开文件或是文件夹都会通过任务管理器,要是想修改Windows 7任务管理器的启动路径要怎么做呢?下面就是教大家在win7任务栏里面的任务管理器的启动路径如何修改的方法。
  1、鼠标右击锁定在Win7超级任务栏里面的文件夹,在弹出的菜单中再右击“Windows资源管理器”,选择菜单中的“属性”;

  2、将打开的选项卡中“目标”改为“%windir%explorer.exe,”即加上一个空格和英文模式的逗号即可“,”这样就可以了。

  以上是关于win7任务栏里面的任务管理器的启动路径如何修改,如果想要修改其它文件的路径也可以通过类似以上的方面来实现。有时优化系统的时个,也可以将win7临时文件移到到其它的盘,这样就能节省系统盘的空间了。修改方法请看教程《win7临时文件增加C盘负担,要减负就要修改其路径》。
       详情请登陆:电脑城装机系统jsdfmj.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