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基础问题不理解,求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楼主(2013-10-29):
其实问题比较基础,菜鸟基础没打牢,还望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上图是我在看CQ40时产生的问题,我拿去问师傅,师傅说这里输出是一个高电平,我说按照比较器逻辑就应该是一个低电平啊,师傅说其实很多人把比较器叫做大与门,只要两脚都为高就出高,两个脚其中有一个为低则输出为低,我就不理解了,这里如果按照与门逻辑来说的话,应该是一个高电位,但是按照比较器逻辑来说的话,就应该是一个低电位,但是ACIN在主板中插入适配器就应该为高电平,所以我就不理解了,而且在主板上量也是一样的,只要两脚都是高就输出为高了,不管正极大于负极还是负极大于正极,都输出为高电平。
求各位大神解释,拜谢。

网友:
比较器的输出只和同相反相端的电压有关。

比较器和与门的概念完全不一样

网友:
6脚是431提供的参考电压,是恒定的,这时候VIN分压后加到5脚,比6脚高就输出高电平,反之则低。很简单

网友A:
其实你有没有看到那里有个P2,P2是VIN那里的也是19V来的,这张LA-4102P的P2处与我师兄的有点不同,我师兄电脑上的图的直接写的VIN_1,VIN_1是直接由VIN过二极管的名称,而且二极管是绝对导通的,那就直接相当于VIN了。
那就说明5脚小于6脚了。

网友:
求大家把这个问题顶起来,让更多大神看到这个问题,给一个解答。谢谢

网友:
上面的分板的都 很不错,对新手有帮助啊

网友B:
看型号与图标就知道,LM393不是门电路。

网友:
我晕  我竟然一点都不懂 !

网友:
还在菜鸟中   坐等大神      嘿嘿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C:
z这是一个比较器啊,用来判断输入的 VIN电压是不是过低啊……

网友D:
lm393确定是比较器

网友:
看点主板维修的书的知道了这个讲的还是挺多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型号与图标就知道,LM393不是门电路。

这不是看图标的问题,你可以试着读下我写的文字,如果不是门电器的话,那就应该是个比较器,若为比较器为什么明明正级小于负级,还是输出了高电平呢?

网友E:
比较器跟门电路不是一回事的啊,建议你先高清概念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z这是一个比较器啊,用来判断输入的 VIN电压是不是过低啊……

那怎么解释输出电压为高这个事实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lm393确定是比较器

但主要是怎么输出的高电位这个就是我问的关键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有没有看到那里有个P2,P2是VIN那里的也是19V来的,这张LA-4102P的P2处与我师兄的有点不同,我师兄 ...

虽然vin的电压等于P2的,但是Vin是插上适配器就有的,但P2是要有信号控制才有。是由PACIN、ACOFF#控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虽然vin的电压等于P2的,但是Vin是插上适配器就有的,但P2是要有信号控制才有。是由PACIN、ACOFF#控制的。 ...

其实这张图是我电脑里面的图纸,另外一张图纸是有VIN直接转化形成的VIN_1,我看还能不能找到那张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虽然vin的电压等于P2的,但是Vin是插上适配器就有的,但P2是要有信号控制才有。是由PACIN、ACOFF#控制的。 ...

第一张图就是VIN_1,下面会看到是直接由适配器未过隔离保护产生的。
第二张图是VIN形成VIN_1的,直接过二极管形成的。
第三张图是VIN就是适配器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比较器跟门电路不是一回事的啊,建议你先高清概念再说

我建议您先看清楚我说的问题及我下面给回复的图看看好吗?
如果单纯的连比较器和与门都分不清我就没必要发这个帖子了,是么?

网友:
哎。我对门电路也很迷糊!

网友:
LMV431 是有基准电压的,这里的电压肯定不是适配器的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VIN_1左边有串联分压

vin在第二张图里只是给PU102A供电,和左边的分压分压电路没有联系的,图上应该可以看到,那里交叉的地方是没有一个红点的,也就是说PU102A的供电和第三脚是没有任何联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in在第二张图里只是给PU102A供电,和左边的分压分压电路没有联系的,图上应该可以看到,那里交叉的地方是 ...

不要忘了还有个1.几伏的基准电压。怎么都不会高于V+的,只有当适配器没有电压的情况下V+才会小于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要忘了还有个1.几伏的基准电压。怎么都不会高于V+的,只有当适配器没有电压的情况下V+才会小于V-

按照您的意思就是说是PU104强行把VIN_1给拉低到了1.24V的REF了?然后V+大于V-给输出高电位了?

网友:
没有人能说的再细点吗?请大神赐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照您的意思就是说是PU104强行把VIN_1给拉低到了1.24V的REF了?然后V+大于V-给输出高电位了?

必须拉低!!!VIN_1等于是个上拉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必须拉低!!!VIN_1等于是个上拉的意思

谢谢前辈,找了块CQ40 4111P的主板量了一下,确实如此,装上PU103(也就是LA-4102P里面的PU104)后6脚电压会被PU103拉低到1.24V的REF,当拆下PU103后,6脚电压为19V,也就是说,还是属于被拉低了的、这样子就可以证明这个确实是比较器了、我还会找到其他证明来证明比较器与大与门的、
对了,还有一个很低端的问题,就是比较器输出低电平的话,默认是接地逻辑还是1.8V以下的低逻辑?
若不接地的低逻辑(也就是1.8V以下的电压时候),后继的上拉电阻不是会拉高到上拉电压的电压值么?那岂不是和输出低逻辑与输出高逻辑就是一样的了吗?

网友:
393不是门电路,
是电压比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