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三星T220不开机。

楼主(2013-10-29):
检查:各组电压5V,14V,正常,按开机键不开机,用万用表测开机按键,通断过常,根据以往维修经验,可能是按键内部漏电引起开机信号不正常,换掉面板全部按键后故障排除。

网友:
这个问题很常见

网友:
这个是通病 按键问题

网友:
三星的机子很多都是按键有问题的

网友:
T220 T190按键坏的好多的,修过10来台了

网友:
按键也经常出问题但是好多也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这个是下载分的  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