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8V怪问题

楼主(2013-10-29):
去掉COMS电池自动上电,强关后再开开不了。上COMS电池开不了机。南桥换过RSMRST正常。LID正常南桥换过。问题依然无思路求大神给思路。

网友:
先刷个BIOS 看看吧,之前修过一个,内存电压没出来,没修好换板了,这板找了好久没找到图纸,。。。。不好修

网友:
EC所有条件都查过了。SUSPG ECRST  ACIN LID RSMRST 按开关EC到南桥的PWRBTN无跳变。开关到EC有跑变

网友:
开不机的时候一步步 查,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