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305d

楼主(2013-10-29):
各位前辈 帮帮忙 小弟的 可调电源 PS-305D 最低电压 22V 降不下来了 是怎么 回事?大哥们 帮帮忙

网友:
电源调整管击穿了吧?

网友:
换一个可调就行了  我都换了两次了   另外帮我看看接线  我的一条线掉了  不知接那里 一头是我画圈那里 另一头不知接那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