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1供电时钟复位有,不跑吗,求解

楼主(2013-10-29):
技嘉 G31M-ES2L ,各项供电均正常,时钟,复位也有,
不跑吗,求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
CPU的供电、时钟、复位也正常吗?打一下各个总线的对地值

网友:
查下时序,,,,,,,,,,,,,,,,

网友:
把鼠标键盘口边上的串口芯片拆掉。

网友A:
刷bios,压桥试试

网友B:
用假负载查查CPU的复位和PG看看正常吗,顺便看看主板诊断卡跑什么代码。

网友C:
具体一点,电压、复位、时钟测得的数值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压桥试试

BIOS已经刷了还是不行,桥等到最后在压吧不行就直接判死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假负载查查CPU的复位和PG看看正常吗,顺便看看主板诊断卡跑什么代码。

cpu复位pg均有,没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具体一点,电压、复位、时钟测得的数值是多少

均在正常范围值

网友:
VDD电压、内存上的几个时钟,A15复位、一般所有条件都满足的情况下多数北桥。

网友:
用CPU,内存带灯假负载测一下,看有没有空焊

网友:
看一下总线3.3这种主板哪里容易出问题,电压不足的话可以在电源插口处,给它一个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