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KPL-AM SE

楼主(2013-10-29):
我有一块P5KPL-AM SE的主板现在不触发
POWER电压3.3V,怎么飞线

网友:
首先3.3VSB要正常,其次IO W83627DHG的右上角有一个822的排阻(在一个芝麻官旁边),其1脚为PSON#,2脚为5VSB上拉,先检查一下这个排阻,待机时1、2脚都应该为5V的。
如果待机时这个822排阻的1、2脚5V都有,点开关针1脚也能拉低,但还不触发,量阻值到绿线无穷大断线的话,飞线就从这个822排阻的1脚开始到ATX的16脚。

网友:
回答得太具体了,精彩!

网友:
太高手了  回答的真详细

网友:
我也有块,修了好久都没搞定,下班试验下,呵呵

网友:
回答得太具体了

网友:
这个板子有通病啊,就是绿线到IO直接的线容易断  我都碰到好几个了,都是从IO飞线到绿线解决,要是不嫌麻烦可以跑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