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进系统求解。。。

楼主(2013-10-29):
遇一主板死活就是无法进系统。。pe也不行。。。。到该滚动条时提示丢文件。。。开始想bios问题。。刷过无解,,又想到网卡声卡等外设。。拆过依然存在此问题。。。最终没办法重新焊桥  ,,重新拆掉换后 。。tmd问题依然存在。。。现在看着这块板子很是无语求遇到过次问题的哥们门 给个解决办法。。。。。

网友:
先谢过各位了。。。。

网友:
复杂的问题等待高手

网友:
硬盘坏了吧,换个试试。

网友:
进不了系统!CPU,内存,桥

网友:
换个不一样的PE试试

网友:
楼主把硬盘拿下来,挂到别的机器上进PE做 系统就是了。做好别释放。再挂到原来的机器上释放应该可以。

网友:
忘记说了。。。顺手扫描下硬盘哈。。。

网友:
如果去掉硬盘还是进不去系统 可以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
换内存试试,不行就找一个SUS_ACK#这个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硬盘可能性大

网友:
同解,我有一块g31也是这个现象

网友:
重新插拔一下内存,再不行,就硬盘,照7楼得做

网友:
我原来有个内存坏了,进不了系统的,不知道你的是哪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