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触发 应该有什么样的思路啊

楼主(2013-10-29):
对于一个机器开机不触发   应该先做什么  在做什么呢  如果开机键有电压,但有不能开机又该怎么做啊呢  ?  求高手传授点经验  小弟是新手上路

网友:
看过机器的开机时序没?

网友A:
跑跑线路,看看有没损坏的元器件

网友B:
看看时序就知道怎么修的了

网友C:
要懂时序,再找到图纸,查EC  和SB  的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跑跑线路,看看有没损坏的元器件

恩恩  这也是经验吧

网友D:
好复杂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时序就知道怎么修的了

上电时序  是从电路图上看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围观来学习了,

共同 学习

    呵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懂时序,再找到图纸,查EC  和SB  的工作条件

恩恩  谢谢  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复杂呀

是啊  好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