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不兼容怎么办

楼主(2013-10-29):
内存不兼容怎么办,老是蓝屏
蓝屏

网友:
这个真没办法

网友:
换个内存条试试贝

网友:
确定是内存的问题吗,或许是软件的问题哩

网友:
如内存无坏的话只能换了,或换个位置再试.上次我碰到的就是内存坏了引起的不兼容,老是蓝屏

网友:
换一条相同的内存试一试

网友:
换主板才是王道,不一定就是内存原因。

网友:
内存换个一样的看下

网友:
不兼容只能换了。

网友:
多找几条试试 是内存问题 代换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