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0集显,看点位图修没待机。。

楼主(2013-10-29):
今天接了一个IBM T400的机器,客户说不开机,,检测了下,是没待机,报了个价给客户,留机维修。

拆开机器,主板拿出来,以前没有维修过,这个好搞点,一手货的

插上电流表,0       打开图纸,开始测量,量到Q34,保隔这里,没电了,没有过保隔,

-PWRSHUTDOWN  这个信号没有电压,那就从这跟着查,,

这个信号是U61发出的,所以查这个的条件,供电先,还好有点位图,慢慢的量,

查到R5000不通,这个0欧的阻坏了,无穷大。就是你了,换,,

上电,待机出来了,0.02A,上U,上内存,开机,画面出来,机器修复。

网友:
应该是进水过了的机器了

网友:
你这时序就不对了。-PWRSHUTDOWN是由U61的温度检测脚TH_DET而定的。而DISCHARGE(指高电平就表示电池放电的意思)是由-EXTPWR而定的(-EXTPWR为低电平就表示适配器插入,那么DISCHARGE应该为无效电平低电平。)

网友:
这就是经验呀     看来还得慢慢学

网友:
断线挺多啊

网友:
此行业就决定了一批细心人!

网友:
IBM的这个信号决定保护隔离和待机。

网友:
你说得也没有错,那我查得就是U61,工作条件不满足,就这里的问题。。谢谢指点,,

网友(2014-06-27):
技术不错,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T400不太好修

网友:
CPU电压不对吧,低了!

网友:
楼主,时序明了,一步步就查到问题。

网友:
IBM的保护隔离还算好搞

网友:
有图纸还是很好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