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到一台TOSHIBA L850所有电压都出不显

楼主(2013-10-29):
CPU,南北桥换了,BIOS刷了。还是不显
cpu

网友:
请大神出来解决一下

网友:
能不能关机啊,外接显不显示啊?

网友:
求楼主L850 PLF PLR CSF CSR UMA BIOS 谢谢,独显也可以,手上有台不触发的,顺便问下楼主的L850的EC 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好像碰到过那么一两台坏的,不过也不是很多吧

网友(2013-12-03):
这个板子跟C850一样坏的很多
感觉是显卡问题
可是加焊显卡都不能成功

网友:
路过 等待楼主结果

网友:
电压查完,只是完成维修的一部分,供电、时钟、复位查完,还需查bios、数据线,网卡、PCI控制芯片,另外查内存工作条件,这是一般的维修思路,当然,你也可根据实际情况直接查关键点。

网友:
同意楼上思路

网友:
我手头有2台C850 所有电压都出了 就是死活不显示

网友:
按大写灯都有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