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1 白苹果 一亮一灭

楼主(2013-10-29):
IPAD1   插电源 后 ,白苹果 一亮 一灭的 ,冲不进电,也开不了机,那位大哥指导一下啊。

网友(2013-12-05):
很简单的问题

网友:
换个适配器看看

网友:
不行换个电池

网友:
再不行 就是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2014-01-24):
楼上说的一个也没到位,估计问主板上的问题

网友:
重新刷一下程序

网友:
可能屏坏了···········

网友(2014-03-05):
拆开检查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先软后硬件!

网友:
这好像是通病啊

网友:
ipad也有BIOS吗

网友:
通病是什么问题啊?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