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笔记本通病

楼主(2013-10-29):
1         HP通病
现象:1)电流上不去(如0.8A又掉至0.4A),或电流跑到0.9A上不去又下掉
      2)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
故障:一般为CPU供电芯片(小方块MAX1987)虚焊导致
解决办法:加焊CPU供电芯片MAX1987即可解决
现象:电流跑到0.8-0.9A不亮机
故障:首先考虑内存,显卡问题,一般为内存增 ,显卡虚焊
解决办法:清理内存增,加焊显卡,即可解决
2         HP NC6000故障
故障现象:1)在使用过程中经常死机,开机时偶尔开不了,需要按住键盘在下方才能正常开机
          2)不能正常开机现象为按电源开关后,机器启动,但3秒钟后自动关机,屏幕无显示
维修思路:1)时开机,时不能开,认为是CPU供电芯片(MAX1987)虚焊导致
检测过程:1)对CPU供电芯片加焊后,短期使用无问题,但时间长后,故障依旧
          2)然后考虑显卡虚焊,BGA加焊显卡后,死机更加频繁,最后分析是CPU供电芯片(小方块MAX1987)问题,更换此芯片,故障排除
3         清华同方(F5000
故障现象:花屏
检修思路:造成机器花屏,一般多为显卡虚焊导致
维修定理:该款机为集成显卡(82855集成北桥),BGA加焊后,好转,但装机后故障依旧,疑为北桥(集成显卡)82855损坏,更换北桥,故障排除
4         DELL  600MD600通病
故障现象:掉电,死机,有时不充电
检修过程:更换mini槽下面的3二极管,故障可排除
如果该二极管损坏,进系统能加电,为(开机键盘,I/O)三合一芯片损坏,更换smsc既可排除故障
5         DELL C640机通病
故障现象:开机出现掉电,死机
检修过程:更换I/O芯片上方的3脚芯片(U45),故障即可排除
6         HP  NC610机故障
故障现象:花屏,有竖条
检修过程:外接CRT正常,LCD另机测试正常,认为是显卡的两路信号(VGA,LVDS)中的LVDS信号损坏
          拆机发现此机为板戴内存,南桥北桥显卡三合一(集成GFXCE/ST)此机另有LVDS信号板,外接CRT正常亦 说明显卡没有问题,问题可能处在VGALVDS在一块的信号板上的LVDS芯片,经加焊LVDS信号条解决,为南北桥,显卡,三合一(GFX)芯片损坏,P3机此芯片难找,只有换板(主板难找)
8  IBM  T40故障
故障现象:1)启动进桌面就重启
检修过程:CPU,内存,外设,系统,硬盘都换,故障依旧
          首先考虑换显卡,换显卡故障依旧,也有可能是南桥问题,读出系统文件信息时加载大,但BGA做了南桥还是不行经反复检测,发现此故障是因为CPU供电芯片(小方块内四列封装)ADP3205虚焊导致。因为CPU进桌面的工作最大,进桌面后功率不足,有时能启,有时不能启(拆下压显卡在看一下),有时起来时CPU无供电,能启时CPU有供电,加焊CPU供电芯片ADP3205,故障排除
故障现象:2CPU装风扇能起,不装风扇起不来
检修过程:此故障为CPU座虚焊导致,加焊CPU座即可排除
故障现象:3)机器进XP系统滚动条滚动一会蓝屏,重启
检修过程:此故障接恩距经验90%为显卡虚焊引起,加焊即可解决
故障现象:4)显卡不装驱动,机器运行非常烫,当进桌面瞬间蓝屏,重启
检修过程:在保证驱动正常的前提下,更换显卡芯片,即可解决
IBM T40机出现上述故障,是由于CPU工作不稳定和显卡热稳定不好或显卡虚焊,损坏等原因引起
9         方正 350C通病
故障现象:开机屏暗,没有信号
检修过程:根据经验,为开机芯片(EC)虚焊引起,加焊该芯片往往可能故障排除
10  方正 T3200故障
故障现象: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
检修过程:先检查电源口是否好,为电源口第一个保险变 ,接触不好,更换保险 ,故障排
11      方正 T630P故障
故障现象:不加点
检修过程:拆机,对CMOS进行放电,故障排除
SONT机器容易出现这种故障
给大家发出来了   要不然下载还要分   嘿嘿!!!

网友:
都是老机器了 。不好加分啊

网友:
那些机器都是大侠修了多久的啊?

网友:
这机器都老掉牙了,发出来也遇不到!

网友:
这些都是过时的机子,基本市面上都很少遇到了,没有多大用处。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
难得啊 写了很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