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P7H55-M的板子,不定时掉电重启

楼主(2013-10-29):
收到一台式电脑
主板是华硕P7H55-M的板子,I3的CPU
故障现象:
据客户所说是开机过程中和开机正常后都有可能不定时断电,然后自动重新启动。

自己试也是如此,每次都能启动进系统,第一次装鲁大师刚完成就重启,第二次正准备去装就重启了。
客户自己换电源试过,故障一样。
开始我以为是CPU触点氧化,或者是CPU风扇座子不牢固。
取下一看,果然CPU风扇座子有一个角没有固定,用橡皮擦了CPU后,再换了个座子。
本以为故障解决。结果开机发现故障依旧。

这个现象不好测点啊。所以现在很头疼怎么去下手修。
有没有兄弟修过类似的机器的。指点一下。

网友:
哪位兄弟有修过这种类似问题的支个招啊。

网友:
我之前昂达遇过内存不良而重启的。你还是先用其他硬盘测一下,确定是否板子问题。再换另一个U,用假负载测座子是否正常。再大概测电压什么的。我想大多是桥子。

网友:
换个U试试,不行的话再换根内存

网友:
华硕的板子啊,考虑一下内存接触不良,然后就是CPU座子是否虚焊吧。毕竟从你检修过程来看,风扇有过问题!至于桥,这种板子基本不会有什么问题了,毕竟桥功能少了,发热低,不容易出问题。

网友:
我认为是内存的事情。

网友:
电源,内存、显卡、风扇都换过了。硬盘直接没插上去。
故障一样的。
还是启动的过程中随时有可能重启。而且是CPU风扇停止后再转,不是一直转着重启的。CPU这个1156的确实没有,所以没法换。但已经打CPU的触点擦得干净的很了。

网友:
现在的H55和h61的板都很难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