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上电0.5左右掉电快修一例

楼主(2013-10-29):
接到联想E40,客户说不显示,且别家修过,其实现在客户说的故障基本上可以忽略(因为客户基本描述不准确),
不废话,取掉电池,插上可调电源,按开关,电流升到0.5左右掉电, 再按开关可以继续开机,都是到0.5左右掉电。
本人修机有个坏习惯,就是喜欢先刷刷bios再说(再说E40 bios坏的机器也挺多的)
拆机, 三下两下把EC 和 桥的  bios都刷了。  故障依旧    有点灰心
原来没有捷径走啊,冷静下来想想 根据故障判断 这个掉电应该为缺电压。
遂搬出万用表(o_o  夸张了 呵呵 ), 把所有电杆电压和阻值都量了一遍。
果然有惊喜 PL15 电压为产生,对地阻值正常。 PL15来自PU8 产生的1.8v
再看 PU8 ( OZ8116 ) 的工做条件,
3脚ON信号来自mainon 3.3v正常,2脚vin供电来自公共点 只有2.2V     显然不正常。
图纸2脚的供电来自公共点经过PR65  100K ,直接量2脚和公共点阻值为无穷大, 哟西,找到问题了。
在板子背面。找到了隐藏得很深的PR65, 正如所料,电阻的一端被腐蚀了。 找了个100K电阻,装上。
再开机,电流扶摇直上,亮啦。   半个小时内的结果,能算是快修了吧  呵呵

附图纸 和实物图:

网友A:
写贴不容易帮你顶一个。

网友:
这钱赚的快,也感谢你写贴分享。

网友:
秒杀机啊
        呵呵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   这种故障一般是公共点电压都没有吧   而且上来不应该立马通电  应先打各大电感的阻值  看是否有微短或者大短   再确定无短路时再上电 你打公共点对地值的时候就应该发现问题的所在了   根本就不用去刷BIOS

网友:
0.5掉电,明显缺少电压.

网友:
顶一个   写帖不容易

网友:
饼哥这段时间加分都是三十.三十的来..看得我心动..我是不是也要发个贴要个分呢.?(贴子肯定没啥营养) 哈哈哈

网友:
绝对的快修,哈哈

网友:
饼哥最近什么情况?   貌似很生猛啊

网友B:
楼主,开起来一下就掉电了,这段时间你能量出那么多电压吗,还是掉电了之后你再开起来继续量

网友B:
还有这个PWM电路是给什么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开起来一下就掉电了,这段时间你能量出那么多电压吗,还是掉电了之后你再开起来继续量

当然是掉了 再上电再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有这个PWM电路是给什么供电的

这个是1.8v  到了很多地方  SB  NB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1.8v  到了很多地方  SB  NB

叫什么供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叫什么供电?

这个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名字也不重要把  主要是知道干什么用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名字也不重要把  主要是知道干什么用就可以了

其实我问的就是想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网友:
写帖子不容易啊 顶个,希望再接再厉

默默的帅着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功底深厚呀,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贴不容易帮你顶一个。
不错哦 ,真是精华啊

网友:
一般的少电压掉电的还是蛮好修的

网友:
路过看看。精练到家了。这是广大代工的有一组电压不正常就会掉电

网友:
自已能独立修好板子,真是羡慕啊!LZ思路清晰,向你学习啊!!我得断续奋斗啊!!

网友:
 掉电分为好几种:1电压没出来 2PG 3保护性掉电 还有的我没说的大家继续总结下谢谢了

网友:
哎,上次我也碰倒过这个芯片不工作,升压电容对地了没修好,不知道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