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媒体有源音响 主音箱没声音 求助

楼主(2013-10-29):
今天在店里没事,拿出来我自己用的老音箱修修,音箱样子是主音箱面板调解音量那里有彩色显示屏,后面音频接口是两个红,两个白色的莲花接口那种,副音箱是一根连接线到这里主故障是使用过程中没声音了,我拆开一看 里面的两个大滤波电容鼓了  马上换下来  有声音了  用了半个来小时 又不响了  拆开看 也没什么损坏元件 量喇叭也没什么问题  会是哪里的问题呢?我对音响不是很懂  还请知道的人 帮下忙  谢谢 我有时间会上传图片的

网友:
怎么没人帮俺??

网友:
主音箱没有声音,付音箱有没有声音。

网友(2013-11-29):
滤波电容爆浆,两种可能,一是电压不对,二是电流过大,检查是不是有短路或者是电压不对

网友:
功放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