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华硕M4A88T-M-LE上CPU开机后关机修复记

楼主(2013-10-29):
下午修块华硕M4A88T-M-LE 1.01的板子,AM3,DDR3,还好有个PCI槽,量了下各处没短路,上CPU和内存,开机,风扇转两下关机,码都没跑就关掉了,再开机还是一样转两下关机,拔掉CPU的4P插头,能开机不再关机了,查CPU供电无短路,扩大范围,全板各处无短路,刷了个BIOS,再试还是一样,想换CPU供电芯片,一看EPU,ASP0903,没这芯片,放弃,上假负载测有电压1V多,加焊下上CPU,还是关机,论坛上搜索了下,大家说法都不一样,干桥的居多,不想动桥,仔细想了想,能反复重新触发,应该是主板保护,就当上电保护来修吧,再上CPU假负载,老实一个个的量,查PLL供电电压没有,老实说我也不知道这个信号是干嘛的,论坛搜索了下,估计是应该有电压的信号,顺便也发现了此板的图纸,下载了图纸看下,此脚应该有个2.5V的电压,查找源头,来自PU9,35RB芯片,是个3.3V转2.5V的, 3.3V有没有输出2.5V,想换个看看,废板上又没找到这个芯片,有点纠结了,想了想,干脆用3.3V通过电阻分压得到2.5V试下, ,换完上假负载一看电压出来了,上CPU,内存,开机跑码了。有点疑惑的是,这个5脚的35RB芯片,第5脚FB过电阻有连接到IO的两个脚,我改电阻分压后,5脚啥都没接,空着的,原本还担心这个FB不接的话,到IO缺了信号,会有问题,但是系统都装好了,声音,上网一切都正常,连IO两个脚的电压有0.5V左右,应该是IO发出来的,不是5脚给IO的。

详情见:逛了半天,不知道这个能不能帮助你们看图纸_笔记本维修论坛_中国主板维修基地_迅维网-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5637
amd主板cpu工作的重要要件之一:vdda2.5v
时钟倍频电路电压:官方叫VDDA用于时钟倍频电路(又称PLL,锁相环),也就是说与倍频有关,一般只有高端主板采用这个选项。经常被叫做CPU VDDA Votage,或者CPU PLL Voltage。amd主板cpu工作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装个二极管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装个二极管上去

不错。。。我也是经常这样。。但是am2的可以。。am3的不一定不稳定的。。。。电压是2.4以下的,具体看cpu功耗。。。  那管子一般是s2-00   s7-00  代号是up7707

网友:
华硕有一款板, 这个5脚芯片是通病,。引起的故障,要么是不出CPU供电,要么跑码掉电,要么进系统掉电,反正只要是AMD不稳定的板 都要注意下这个电压,用电阻分压我也试过,可能是因为电流太小了,偶尔会掉电, 但用二极管,相当来说,要稳定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留以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