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制图的人还是用crt显示器

楼主(2013-10-29):
看到好多设计单位主机都是超高配但配置的是crt显示器,是比液晶的清晰还是因为什么呢

网友:
色彩还原度高,而且便宜, 最重要的是便宜,好液晶也有,不过可以买N个CRT了。

网友:
色彩还原度高
呵呵

严禁灌水

网友:
CRT的色彩还原时液晶比不上的

网友:
同一张照片,在两种显示器上看是两种效果

CRT比较接近打印出真实的真实效果

网友:
我看是长宽比例用着比宽屏的舒服

网友:
个人感觉CRT的要比液晶的看的清楚吧

网友:
画面的对比度,CRT的高。

网友:
crt色彩还原度高

网友:
制图的人要是是用液晶显示器,应该用哪种类型的?

网友:
因为一些最早的专业珑管显示器都是CRT的,譬如PHILIPS的202P Sony的22 还有后来饭山的22寸都是CRT,珑管更是在作图和动画设计领域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然后液晶是依靠LCD灯照显示,所以从专业性或者说白点显示效果上远差于专业的CRT显示器。另一个很大的原因还是人的惯性思维行导致一般人还是认为专业的CRT设备显示效果好,其实目前很多高端的LCD显示效果也很好了,比如:NEC的3090这类的高端LCD,也已经开始广泛应用于设计和广告动画领域了
市场上常见的CRT显示器,用来做设计用,色彩还原差了些,特别是对比印刷输出颜色,都有偏差,一般是没办法了使用设计软件自带的色彩调整工具
设计用的CRT显示器,接触过的最多的是SONY的,原来用过E240配苹果的G5,
现在都用19寸的了,推荐SONY的G420和三菱自己的显示器。
便宜点的比如飞利浦的P系列,优派原来有用三菱管子的,现在也不多见了。
不过这些显示器都要比普通的三星、LG、AOC等家用显示器要贵,但比你说的专业LCD显示器便宜的多

网友:
我只知道响应时间CRT要优于LCD,但这个好像和绘图关系不大

网友:
因为专业的液晶显示器太贵了。

网友:
学习学习,谢谢

灌水,下次要扣分了

网友:
是的,色彩还原度高,液晶显示器不同的显示器看着色都不一样

网友:
CRT显示器色彩接近真实  而且绘图的时候这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
有的其实是想省钱

网友:
颜色好,液晶像素不够

网友:
色彩还原好啊

网友:
可不一百左右一台。

网友:
CRT颜色自然原色

网友:
色彩还原度好,不失真

网友:
色彩还原度高,不过现在的液晶显示器也改进了许多。以后用液晶都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