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G43加电跑码又掉电跑码?

楼主(2013-10-29):
昂达G43/D3加电跑码EO,大概十几秒掉电又跑码该查那里呢?
掉电

网友:
显示E0,表示内存未过,等效于C1,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
没过内存。查内存条件

网友:
没过内存 换内存看一下

网友:
是反复重启断电,还是就断电一次到哪啊

网友:
查下内存供电的条件看看。

网友:
内存的原因,重点检测内存供电电路。

网友:
先换了内存再说

网友:
刷下数据试试,我维修过这种主板

网友:
哪里断线了

网友(2013-12-13):
我这里也有个43的主板,上真U也跑码掉电后重启,一直在重复。思考无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