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 Bios

楼主(2013-10-29):
联想B460 MB

网友A:
同样的遭遇  不过客户的本还在修  你确定可以用吗  我刷了好几个都正常关不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样的遭遇  不过客户的本还在修  你确定可以用吗  我刷了好几个都正常关不了机

只要板号相同肯定能用!因为是焊下芯片备份的,不是用软件备份的,用软件备份的有些是不能用的!

网友:
顶起,能这样说,备份的东西应该不错的

网友B(2013-12-09):
兄弟,怎么我的刷上去自动开机了,灯也不亮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怎么我的刷上去自动开机了,灯也不亮呀

你板号对不对的啊,刷的哪个Bios?EC bios芯片给你吹坏了吧?

网友C:
明确的说你的不能用,可以加电了,但是不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明确的说你的不能用,可以加电了,但是不亮

不亮是不是其他的有问题啊,你刷了其他的可以了?

网友E:
可以告诉你,你的 联想B460 MB bak.rar 不能用,开机能通电,但是不亮屏,有重新刷了一个正常显示画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亮是不是其他的有问题啊,你刷了其他的可以了?

我刷好了,看我发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告诉你,你的 联想B460 MB bak.rar 不能用,开机能通电,但是不亮屏,有重新刷了一个正常显示画面

你好的油联想B460的OK的bios吗能发我一个吗。qq728272009谢谢

网友:
刷了几个了不能完全关机  看看这个  希望有用

网友(2014-02-13):
兄弟 我测试了 版号跟你发的一样 刷上你的EC  bios  不触发,把原来的刷回就可以触发

网友:
独立的还是集成的能明示下不

网友:
用了,可以的,谢了

网友(2014-07-18):
这个机器版本太杂了 板号一模一样也不管用的,看看主板所有的芯片型号一样才行,我手上就有两片这个板子一个ec的bios芯片是MX25的,另外一个是pm25的 这个两个个板子一个有u61一个没有,这个机器刷bios是个非常头疼的事情,有时候试几十次才能找到能用的,关不了机,开机不显示,不加电各种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