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6G的CPU 风扇怎么不转了

楼主(2013-10-29):
不知道为什么我的CPU风扇用不了,之前还是好端端的,+5V_FAN为0,VFAN这个也为零,开机的瞬间风扇正常的转了一下,可是一下就不转了,压力测试温度高了也还是不转,+5V_FAN瞬间有一点多付吧,EC我加焊过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
USB供电飞线吧。。。更快点。。。

网友:
还是接5V 来的快些

网友:
是不是温控信号给了EC,然后EC把VFAN给拉低了

网友A:
图纸  你都有  都会查了    跟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  你都有  都会查了    跟线吧

可是我不太明白要满足什么条件EC才不会把VFAN给拉低,然后U22脚就为低电平了。想不明白

网友:
风扇不是温控比较好了

网友:
可能是温控电路的问题!

网友:
楼上不是说了吗,也许温控IC可能出问题了吧?方法多种多样,看你选哪一种?一、摘温控IC 二、改USB常转,怕声大就中间加个电阻。三、连+3V改常转,安静没声、还为下次换风扇业务做了准备!总之、自己选吧!

网友:
楼上说了可能是温控IC问题!方法有很多种、一、摘或者修温控IC  二、改常转边USB口供电、怕声音大中间就加个电阻 三、如果是给别人修机还可以改+3V供电上,安静没声,还为下次风扇业务做了准备!

网友:
直接在USB接口拉个5V的电压到风扇的供电,就好了。

网友:
尝试着换个EC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