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极解决E40两声报警!()

楼主(2013-10-29):
上班好无聊,正在看摄影论坛看大腿,看大尺度,,(本人爱好摄影),来了位大姐32岁很丰满,简单寒暄几句说电脑打不开机了,两声报警,外接可以显示,显卡挂了,随便忽悠几句机器留下,大姐说急用里边可多孩子照片之类的,管她呢,要修久留下不修哪来回哪去,,,,,,,,,,,,,,,,,,,,,不依不饶无奈硬盘取走!

            正题,小弟拆开主板,本能性的先打下阻值,懒省事直接BGA压一下算了,压完!  完了内外都不显了,又压一次,内不显,外接花屏,完了

         无奈只能取显卡,调无铅撬胶,尼玛撬不动,不对赶紧熄火,抽支烟,晕。风速是零,马上调到四档,打火,慢慢把温度调到270.。。恒温。拿镊子轻轻撬 尼玛,你妹,你大爷,没反应。熄火马上回想做无铅的经验T61灌胶,,,富士通钢筋水泥,都被我干过。。。。

     中午吃过饭隔壁做主板的小伙找我修手机随便聊天,聊到主板他说他以前在苏州工厂产线大型机器焊接一分钟一块板,温度都是三百多,我说你确定,他说我在那边干了三年就是看机器的 百分之一千确定。恩心里有底了,又看了下PCB板主要材料FR4,FR6(学单片机时了解的)耐温400左右,意思就是主板加热300多是没问题的,于是第四次大火 下风口330度 上口300,恒温30秒拿镊子轻轻撬下,尼玛一身汗,无掉点,无掉漆 完美板子微微发黄,不影响,接着植球 焊接一气呵成,
、尼玛还是花屏,无奈定卡测试版  货到上机尼玛 还是花屏,

  难道显存爆浆了 不应该了 隔热很好啊,管他呢 重植上面两颗封胶显存还是不行,直接不显了,赶紧上论坛逛了一圈 嘿嘿!
果断定了五颗显存 一块显卡,

  货到,直接换一组,四颗显存一颗显卡,代价虽然有些高但是效果超好大型游戏玩一上午显卡温度不超过70 尼玛完美

鲁大师压力测试随便测都不会报警。

      总结这种机器显卡易坏,显存易坏, 做不好BGA显存必坏,即便不坏 后患无穷,显卡温度超高,返修极大,这块主板我前后BGA做了8遍,有铅 无铅都做过 都不满意,只有换一套显卡最满意 而且还是有铅连续开机测试3天三夜温度都正常。
还有就是BGA一定要做好不然发热量大,而且掉漆了赶紧补容易短路,。。。。

                             没什么技术含量 老手不要喷我发帖也不容易大半夜的  希望新手借鉴!!!《LET ME BE》
                          一套成本大概100靠下

补充内容 (2013-10-30 23:27):
希望加点分

楼主这种问题一般是先风枪加热显卡芯片,基本都可以亮机,然后用铬铁400温度把显卡芯片上的GPU四周的那种黑不黑绿不绿的胶全部刮去,风扇改个长转包你一年以上一点问题也没有.何必那么大动作呢

网友A:
我也修过两台,都是换显卡和显卡下面的2片显存。拆显卡温度高点控制好没所谓,就怕温度不够掉点

网友B:
额这显卡风枪吹吹就好了    处理好散热很少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额这显卡风枪吹吹就好了    处理好散热很少坏。

这种卡 虚汗后,发热量大。。。

这种芯片是无铅的,基本不会出现芯片与主板焊接虚焊的问题,一般是芯片上面的UPU与芯片本身那个大底座之间虚焊.你可是去了解一下显卡门那些年生产的芯片用的什么胶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修过两台,都是换显卡和显卡下面的2片显存。拆显卡温度高点控制好没所谓,就怕温度不够掉点

温度尽量调高 控制好,我之后连修四台  基本300度 完美去下

网友C:
这个机型都这毛病,显卡通病,显卡坏还好,就怕取显卡掉漆,最怕就这个,其他都不成问题。

网友D:
E40的一般是跟显卡同一面的两颗显存做完显卡需要重新植下球,反面的两颗显存没有打胶,一般不会有问题。

测试的018显卡能用多久谁心里都没底,反正碰到这款机器我都是报450换全新的018,否则就风枪吹一下亮机还给客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型都这毛病,显卡通病,显卡坏还好,就怕取显卡掉漆,最怕就这个,其他都不成问题。

我个人觉得就跟 苹果手机撬A4一样 保板不保芯片,温度尽量调高 一般没问题不过要注意显存 非常容易爆锡,隔热也不行。。。   掉漆补不好 坐上去就短路。。。。。

网友:
个人觉得现在这种IBM 还是好修,胶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E40的一般是跟显卡同一面的两颗显存做完显卡需要重新植下球,反面的两颗显存没有打胶,一般不会有问题。

...

如果爆锡上电,还是容易坏  一个才几块钱 我一般都更换,还有测试版的 做好  散热弄好 温度真的很低

小弟搞了好几台了全新改良的 没用过

网友E:
我也搞过两台,第一回加焊,(而且用二极管单向导通原理改了强转)不到一个月返修了,,,,返修回来之后果断重植,从此。。。。再也没看见这俩机子的影子。。。。

网友:
这显卡.隔热好一点用土炮,直接就干下来啦.很容易的.修好很多台...订个新的回来换有铅珠焊上去.搞定收钱.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搞过两台,第一回加焊,(而且用二极管单向导通原理改了强转)不到一个月返修了,,,,返修回来之后果 ...

这散热器不导热,最好就换.不然返修是应该的.测试导热管很容易..有风枪200度热一边..用手摸另一边.就知道这导管好不好啦.

网友:
哈哈,今天我也修道过一台E40的,不过比你幸运,加焊显卡就OK了!!

网友F:
不过还是弱弱的问下LZ,你的BGA是坏的、了的么?怎么温度要调那么高?我们这台最大也只是调到280,还是BGA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过还是弱弱的问下LZ,你的BGA是坏的、了的么?怎么温度要调那么高?我们这台最大也只是调到280,还是BGA有 ...

不会吧,很随意调到300度的

网友G:
E40的机器,显卡是个大问题,我差点被搞死了,老板不知道在哪里买的测试的显卡,还有晶体上面有磨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E40的机器,显卡是个大问题,我差点被搞死了,老板不知道在哪里买的测试的显卡,还有晶体上面有磨损的,

测试卡只要成色看着可以 不掉漆一般没问题, 如果有掉漆 磕脚那就悬了   发黑的卡悬。。。。

成色可以的卡 做好温度很低。。 实战经验

网友:
上次的一台直接报废   楼主很有耐心

网友:
这机器 重做显卡 问题不大吧 我一般 重制显卡 然后做下显存 就好了 显存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