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问题,研究了几个月了,想的浑身冒汗,头发都想白了。

楼主(2013-10-29):
      我租的房子,有跟网线进来,点宽带连接就可以上网。我想研究下所在的网络。下面的图是简单的分析出来的。大家可以自由发言

   这个是用追踪路由命令来查看经过的路由,确实本人是联通的宽带用户,登录联通的网站和打电话客服确认。但是发现IP都是内网的

  这个交换机是带IP功能的,我插上网线,设置IP和一个网段就能访问。16口的

这张图,就是我简单分析的结果。PPPOE拨号IP是10.x.x.x,内网的IP。去IP138查询的IP是外网58.23.x.x.
1.现在请大家帮我分析下,这个网络我要怎么分析?
2.PPPOE客户端拨号的IP是10.X.X.X的内网IP,去IP138查询的IP是外网的。每拨号一次外网IP都会不一样?
  我猜测是他是多个WAN口外网的IP。每次外网IP都不一样。比如有100个,就会拨号100次就知道外网IP的范围了。这只是猜测。大家可以自由发言
3.我有别人的账号,能登录联通的网站,但是拨号的时候提示密码错误。是不是绑定了交换机端口呢?比如我图二中的交换机有这个功能吗?但是有一个账号我可以拨号成功?
研究了几个月了,想的浑身冒汗,头发都想白了。

网友:
几个月时间不短啊

网友:
真的很佩服楼主这么有耐心,本人也不太懂,希望有高手进来看到。

网友:
这个不是很懂,帮忙顶起吧。

网友:
求高手呀   求高手呀   求高手呀

网友A:
真心看不懂,不过也想问下有没有人使用的是我的E家,昨天在一个单位里,他有两台电脑,都是拨号上网,而且拨的是同一个帐号,都可以正常上网,是什么情况?

网友:
   你画的那个万兆交换机,多半不是一个交换机、就算是交换机在那个位置使用也就不叫交换机了。
  用别人账号登陆,必须用户数据相符才行,这个是锁定的,只能用自己账号登陆。PPOE 相当一个阀门儿 是通过账户、密码确认的,连接成功以后、在与机房机房路由器相连,我们就会得到一个动态IP,就是IP138查询的那个。 你画的那个线路应该有点问题,不正确。
    个人看法。。。

网友B:
应该是从猫出来的网线插到了交换机上面,从交机上面任何一台电脑都可以拨号上网。

网友:
没说错你那个什么万兆交换机应该是一个,猫儿、这个猫儿好像还可以当做路由器用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心看不懂,不过也想问下有没有人使用的是我的E家,昨天在一个单位里,他有两台电脑,都是拨号上网,而且拨 ...

一个账号可以在一个端口下多拨

网友:
看不懂,希望哪个大神把楼主哪个图分析一下标一下旁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从猫出来的网线插到了交换机上面,从交机上面任何一台电脑都可以拨号上网。

但是他是同时两台都可以上网的

网友:
黑客了,帮顶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真心看不懂,不过也想问下有没有人使用的是我的E家,昨天在一个单位里,他有两台电脑,都是拨号上网,而且拨 ...

他的帐号支持多拨吧。。

网友:
你的环境有点类似学校里面的校园网

网友:
高深的问题,没有懂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他是同时两台都可以上网的

这个到没有试过,现在电信、联通。移动有一种设备,猫和路由是一起的,只要插上不用设置,自动获取IP都可以上网,不用拨号的。是这种情况吗,我只是看到过,没有打开进路由过。借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的帐号支持多拨吧。。

有可能是吧,但是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一个帐号可以多拨的

网友:
这个看不 dong

网友:
小区宽带。。+虚拟拨号。
一般是用户名一样的。。只是密码不一样。

网友:
个人看法  这是总路由器的端口绑定 有一个账号能上是因为这个账号跟服务器联着的也就是这个账号被绑定了  不能上的账号是没跟这个端口绑定的

网友:
刷下你那交换机的固件,PPOE IP 地址不是固定的  想差的范围不是很大, 这一点可以从固定的IP地址可以看出来

网友:
可以多拨?赶紧开虚拟机多拨……
拨到极限,再合并带宽……

网友:
这个真是有难度,希望有能手帮楼主解决吧

网友(2013-12-08):
什么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