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08进系统不定时掉电重启!急!

楼主(2013-10-29):
一台三星R408进系统不定时掉电重启 清灰涂硅脂后CPU温度在正常范围 重启后电流上升至0.61 最后停在0.46不显 感觉是内存没过 不知到底是哪里出问题???
希望大师们出来指点下!!!

网友:
找个图纸看看喂,这机器我没修过,看样子像是南桥问题。。。。。

网友:
三星  R408  出现 这种问题  我直接秒杀的     发来给我 修吧

网友A:
有大电容吗,有就换换试试

网友:
这位老兄 透露点思路 我请你吃饭哈! 不知你在哪里工作啊?!

网友:
论坛上搜索下,有没差不多的故障

网友:
不会又是南桥下面电容的问题吧!查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大电容吗,有就换换试试

这款集显没有NEC大电容!

网友:
应该是 CPU供电问题

网友:
看看rtcrst是否偏低,3 5v芯片有可能带载不足,示波器看各电感有无杂波,各转换电压是否正常,温控是否正常

网友:
现在还没搞好 郁闷啊!细看板上好像有进过水的痕迹

网友:
我现在这个也是这个,一天了也没有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