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

楼主(2013-10-29):
今天接到一台显示器,原来改过高压板,测灯管有问题,换了后点不亮显示器了,重新检测电源板出现故障,测后极电压不正常没有5V供电,请个位大侠指点一下怎么修出5V供电的?

网友:
5v没有,12v也肯定没了,挑开高压供电,看次级有无短路,有排除短路,没有查前级热地部分,更换电源芯片

网友:
查后级有无短路  经验不足就要找图纸

网友:
有几个零件掉了

网友:
会不会是火线零线接错了

网友:
后级整流二级管有没有短路查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还有火线零线、?

你不是改的灯管吗?灯管的线一根粗的一根细一组一组的,你会不会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