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感怎样代替

楼主(2013-10-29):
新手上路大师们请见谅我摧残问题!在农村里没有这个电源买!路由的电源就坏了这个色码电感和几个二极管个人对电感认识不太理解!图中色码电感请问是多大mh的!可以用导线代替使用吗!

不懂的人,反而说别人不懂,笑话,明明是电感,硬说成电阻。
460欧电阻,什么电感,电感电阻都分不清楚,你修什么修?

网友:
看板子,应该是π型滤波电感,随便找个绕线电感代替就行。

网友:
这个  会是电感吗

网友A:
晴天霹雳啊,这个是电感吗,应该是电阻吧,否则,我学的东西要推倒重来啊

网友(点评):
我建议你碾平从来的好

网友:
用线圈代替呗

网友:
这个很难坏

网友:
电感烧坏的机率好像并不大吧!

网友:
电感烧坏的机率好像并不大吧

网友B:
容易坏掉的可能是电容的几率比较大,电感坏的可能性比较小的哦

网友:
呵呵,怎么看起来像色坏电阻

网友:
要看这个电感工作得作用,估计用在电源交流220串联滤波得话直接导线或者保险代替,若真想用电感代换,有个地方倒是能拆到,电子节能灯里面可以拆到

明白人

网友:
直接短路就行

网友:
我看也像色环电阻!这样的电感还没见过!

网友:
路由的电源可以配的,几块钱一个,坏的电源维修有时不合算。

网友:
找点漆包线 在笔芯上绕N圈 自制个空心电感装上呗

网友(点评):
其实在这个坏的电感上用漆包线绕制就可以了

网友:
没见过这样的 真是个奇葩!

网友(点评):
只是楼主接触这样的电感少而已,这种封装的电感还是很常见的

网友:
上个46欧同样大小的电阻试试呗!

网友(点评):
别坑人家,不但这个外观上是色环电感,印刷板大家没看见吗?大大的“L1”,它的作用就是高压端的浪涌吸收及保险。

网友:
560uH 偏差10%

补充内容 (2013-10-31 08:32):
是56

网友(点评):
你的显示器有问题吧,我看是黄紫的啊,应该是47μΗ吧。

网友:
这个是色码电感,就算是色环电阻 阻值也不会是460欧吧?难道是我显示器色差太大?

绿蓝黑银=5/6/0/10%=56x10^0±10%=56±10%uH

网友:
这个就是个色环电阻啊

网友:
我看着像电阻。是我看错了还是楼主看错了哦,板上标的是电感一,这还郁闷了,电路分析应该是电阻吧

网友:
这个色环电阻 4环的 怎么读就不说了 直接百度个图吧~

网友:
到底是电感还是电阻 弄清楚了 再说比较好

网友:
应该是色环电阻

网友:
没见过 有这样的电感,嘿嘿

网友:
通过板子上的位置和标注都可以看出这的确就是电感,是全桥整流后面的π型滤波电路中的电感L。
这个是典型的色环电感,绿蓝黑银=56uH±10%
自己找个相近的,或自己绕一个都可以用,再不行就用导线直接短接。

网友:
明明就是色环电阻吧!搞什么呢!我看你还是别修了!

网友:
直接用导线OK

网友:
呵呵!楼主搞错了吧!这不是色环电阻吗!你看错啦!

网友:
怎么看都是色环电阻,怎就变电感了呢?

网友:
基础很重要!
看来在这个小河沟里翻船的还真有。。。

网友:
PCB上面标L,但实际却是一电阻?

网友:
看清楚是什么东西再处理

网友:
你那是个电阻

网友:
标的是电感,但是是色环电阻,原因可能是用46欧姆的电阻代替电感的

网友:
色环电阻和色环电感有时难以辨别,主要看在线路版上的作用和标注,从外观上看,色环电感两端稍微尖一些,带色环的还有电容、二极管等,平时要多观察,多积累一些基础知识,以防出现维修困境。从图片上看应该是56uH电感。
同意楼主:
5.0
edisong
同意楼主:

网友:
我修理这么多年没见过这种电感,

网友:
电杆吗?电线杆子吧!!我怎么看着像色环电阻!!

网友:
说这个是色环电阻的都应该要去补习元件基础了
同意楼主:
5.0
edisong
同意楼主:

网友:
是个保险电阻

网友:
是色环电阻吧!

网友:
色环电感,应急维修可以短接。EMI都没有,这玩意儿做工真歪。

网友:
从电路板上的印刷图形符号看,应该是电阻,470欧姆

网友:
电感电阻我也没听说

网友:
这个电感在深圳的一个网店上有得卖,不过它是50只起卖,楼主还是自绕或找个电子镇流器拆个小电感用吧,买多了放着也没用

网友:
56uh还是560uh啊!
现在用导线直接导通了能用。
个人认为确实是个色码电感~!

网友:
这个两头尖尖,板子上标“L1”应该是电感。把两头包裹层挖开,里面的漆包线和引脚重新连接一下就好了。

网友C:
说这个是色环电阻的人都得去恶补一下电子元件基础知识.2000以前的电子元件基础书籍中都有介绍.记得2001年我到一家电子厂应聘.那厂长拿一色环电感一机械万用表来考我,先让我看是个什么东西,我说是电阻.他接着问我是多少阻值的.我说是56欧的.接着他让我用万用表量.0欧,我立马说是电感.厂长说明天来上班.这是第一次看到色环电感,以前只在电子元件基础知识的书中看到过介绍.没见过实物

补充一下,一般色环电阻烧毁开路的多,没烧的一般不会短路.线绕电阻有烧毁短路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这个是色环电阻的人都得去恶补一下电子元件基础知识.2000以前的电子元件基础书籍中都有介绍.记得2001年我 ...

老大回话了哈哈!证实了是电感!新手问题很雷人!

网友:
涨姿势了,哈,初一看也以为是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晴天霹雳啊,这个是电感吗,应该是电阻吧,否则,我学的东西要推倒重来啊

你头像蛮好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容易坏掉的可能是电容的几率比较大,电感坏的可能性比较小的哦

好深坑啊,不要掉下去了

网友:
我想问下,这个为什么是电感啊?可以告诉我是怎么分的吗?

网友:
保险电感,随便一个保险电阻就可以

网友:
同意49L的观点.就一简单的LC滤波电路. 这个电感断了可以直接用线短接,没什么影响.

网友:
自己刚一看原以为是色环电阻,其实还有色环电感的,这都是经验惹得。刚改百度了一下,确认有色环电感, 色码表示法。这种表示法也与电阻器的色标法相似,色码一般有四中颜色,前两种颜色为有效数字,第三种颜色为倍率,单位为uH,第四种颜色是误差位。 学无止境呀。

网友:
我也没见过这样的电感。。 求各位科普

网友:
这是电阻啊

网友:
这是46电感,用导线应该可以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