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几个 iphone4 元件的 数值 高手入

楼主(2013-10-29):
爱疯4 因为进水  继续使用烧掉了  现在情况是不开机  拆了发现 就这个位置腐烂并不是很严重 但是掉了几个元件

求这几个元件的 数值 我换了试试  我不是很会修手机的

就是红圈部分 有几个零件掉了

网友:
我查了pdf文件   截图给大家看看 应该是那些零件??

网友:
就是这部分  到底是哪几个零件 掉了  数值是多少呢

网友:
有几个零件掉了

网友:
这里不修手机

网友:
爱疯4可以修的

网友:
算了  我也没这么尖的烙铁  郁闷啊  找人修算了

网友:
谁说修这个要用烙铁呀??你那我看只是掉了几个元件,可以补上去的。把机子拿给我吧,我给你搞一下

网友:
我们这个商场都是修手机的

网友A:
版主你好 你在哪儿啊   帮我弄一下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版主你好 你在哪儿啊   帮我弄一下呗

可以呀,你发给我吧。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永汽车站正对面鑫迅维306,肖峰  13410850902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呀,你发给我吧。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永汽车站正对面鑫迅维306,肖峰  13410850902

圆通 单号  6373692849   还有一个三星的进水手机 一起帮我看看 谢谢版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圆通 单号  6373692849   还有一个三星的进水手机 一起帮我看看 谢谢版主

OK 我知道了。搞好了发给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OK 我知道了。搞好了发给你

我有个苹果4背光不亮,可以打入电话,可以帮我也搞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苹果4背光不亮,可以打入电话,可以帮我也搞一下吗

可以的,你发给我。深圳市宝安区福永汽车站对面鑫迅维316     肖峰    13410850902

网友B:
你发过来的手机我检查了,三星的这部是显示屏总成坏了?、你之前是损过?、主板是OK的,可以正常工作,触摸也是OK的,但就是无法显示。苹果的还在查原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发过来的手机我检查了,三星的这部是显示屏总成坏了?、你之前是损过?、主板是OK的,可以正常工作,触摸 ...

是啊 我也查到 主板和触摸正常 我连手机助手 可以刷新看 手机内容    就是液晶不行 之前进水的  我处理过了    如果不行 就不用修了 苹果试试弄不弄到   三星本来我也觉得没维修价值了  麻烦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 我也查到 主板和触摸正常 我连手机助手 可以刷新看 手机内容    就是液晶不行 之前进水的  我处理过 ...

苹果手机的主板问题大,我尽力给你修。

网友:
补上几个体积差不多的呗

网友A:
谢谢 死马当活马医吧  我还在考虑 去找你们学修手机算了 哈哈  反正现在打工工资低 好没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 死马当活马医吧  我还在考虑 去找你们学修手机算了 哈哈  反正现在打工工资低 好没意思

可以啊,学习一门技术以后自己干。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可以啊,学习一门技术以后自己干。

对了,你这个机了是容量是多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了,你这个机了是容量是多大的??

8g的吧  应该是后期那批 港版8g的

网友:
这台手机肯定没显示5。7V的6脚都腐蚀了 还有前相头也打不开 没光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