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能开机进或装系统,但是看视频全屏会黑屏,有声音没画面,这类故障BIOS是否有

楼主(2013-10-30):
V星阿修罗显卡  RX300-TD128E(128B),原来是开机不显示的。换了鼓包的电容后,还是不能开,当时不会修,换了块AMD昂达主板又能开机显示了,其他主板不能开,不知为何。用昂达板能装机进pe能装驱动,但是会不定时死机,视频不全屏没事,全屏了就有声没显示。请问这样的显卡BIOS没问题吧。

补充内容 (2013-11-1 21:10):
这块显卡又出现奇怪的现象,先前是只能用昂达板才能有显示,现在在其他主板可以显示了,但是现实刚进自检画面就黑屏没信号了,请问这是个什么信号呢?

网友:
路过,等待结果!!!!!!!!!!!!!!!!

网友:
像是显卡虚焊   加焊下试试

网友A:
不会是刷新率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刷新率的问题吧?

是的,有可能,但是刚装系统刷新率应该正常的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只有那块昂达主板开机有显示,其他板也不行,刚刚试了原装机的主板带动显卡还是没显示,估计显卡确实有问题了,但不确定是哪方面的问题。
另外有个细节提一下的,就是这块显卡装完系统了我还装上了鲁大师测试评分,是没有进到3D画面直接打分的,还有用furmark跑了几分钟也不会死机,这问题太怪了。个人感觉就是主芯片不稳定。

网友:
看视频时,点右键,选  设置---取消硬件加速试试,就可以全屏了

网友:
显卡是不是空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