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ga焊接

楼主(2013-10-30):
请问各位显卡加焊原来无铅的还是重新做有铅的用得久?   对于新手来说做无铅的难度很高吗?我店里只有有铅锡球。
我不管是加焊还是重做无铅的返修率都很高特别是英伟达大卡  请问各位怎样让显卡返修率更低

网友:


网友:
出售7300系列显

网友:
你主板的是焊锡是有无铅的,要搞成有铅的,锡丝最好有铅的用维修佬的,纯度高,不要用友邦的,友邦的不纯,易虚焊,以前我自己用友邦的,返修高,现在用维修佬的低,呵呵

网友:
  我到现在做BGA的时候还要问师傅  温度是多少 到温度看该加热多少秒

网友:
你确定一下到多少温度桥会动

网友:
一般加焊BGA的话一定得让桥能动,用镊子轻轻碰碰芯片四角,一般确认能动了再加热个30秒就OK了;至于重植的话,再把芯片回焊上主板也是一样的,最好是待芯片沉下去之后也碰碰四角,确认焊接良好。

网友A:
这个除了换芯片,没有更好的方法了吧?

网友:
英伟达的就换新的显卡吧,不然没有办法

网友B:
四楼说的很在理,我一般都是取下来重置,把散热处理好!如果还回来,就要客服换显卡。

网友C:
能动之后还要加热30秒  要这么久吗 芯片不会挂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除了换芯片,没有更好的方法了吧?

换芯片返修会更低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四楼说的很在理,我一般都是取下来重置,把散热处理好!如果还回来,就要客服换显卡。

处理散热  你说的是改风扇吗

网友:
换新的芯片一般会降低返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动之后还要加热30秒  要这么久吗 芯片不会挂掉吗

能动之后还要加热5秒 左右 一般我是这样的

网友:
根本原因是显卡芯片不行了.你再怎么重植旧芯片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