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屏能修吗

楼主(2013-10-30):
LED屏能修吗

网友:
LED  LCD 屏都一样,就背光不同而已;当然可以修。

网友:
修?屏幕什么问题,修什么,的分情况

网友:
LED也很容易出现暗屏的。有一般都是升压IC坏了。

网友:
什么问题,是灯管还是什么问题

网友:
楼主 要上图啊   人生病还有重有轻呢。你能说有病就一定能治好吗

网友:
什么故障呀  说清楚

网友:
新手学习维修的若干问题汇总--指引你找到正确的学习方法

网友:
修修更健康啊

网友:
当然能修!

都市新手 导致的悲剧 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