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6大短路的维修

楼主(2013-10-30):
接同行公司一台hp4416的本,说是上电大电流,适配器灯闪,不用说肯定是公共点短路了,拆机测电源口处阻值正常,测公共点保险电阻R1053处阻值为14殴,明显短路,测显卡供电电感L42处阻值也是14,可能是上管击穿了,不用烧鸡了,这个机器L42处是个重点对象,用表测果然短路了,从料板上去掉一个小场管8296换上,公共点阻值正常了,上电开机亮了,进系统拷机ok。

网友:
够简单  够明了

网友:
这速度没话说,我什么时候能到你这水平,我万用表还不会用,电路图更别说了

网友:
有经验就是好,能迅速解决问题。

网友:
思路很清晰啊。

网友:
LZ思路清晰,直接找到故障,碰到这样的故障千万不能烧机,一烧显卡就可能坏了,烧机法也有坏处。

网友:
你这个功底少说也磨练了3-5年吧!维修经验丰富 思路清晰   高手

网友:
笔记本不好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