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5无待机

楼主(2013-10-30):
接同行一个联想的b46的机器,板号BM5016,说是进过水,公共点还有短路,同行同时不上心把电加到了5v线性电压的滤波电容那里去了,结果可想而知,up6182烧的一片狼藉,查pdf和tps51125是胞胎,可以代换,从料盒中找一个换上,还是无待机啊,16脚19v没有,细看原来是烧断了,用漆包线接上,16脚正常了,可是8脚,17脚没有电压,测对地阻值也不短路,难道是51125不良,不会吧是新的啊,再测13脚无电压,看图纸此脚是通过一个620k的电阻对地,可是电阻不见了,再看14脚有一个10k的电阻也不见了,从料板上吹一个10k的焊接,找不到620的,就找两个1兆的电阻并联焊接对应的位置,上电试机待机有了,开机是流上升,亮机ok。

网友:
同样的问题,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
看到你们天天发那个维修心得,我是羡慕嫉妒恨啊,啥时候我能到这水平

网友:
看来要仔细观察

网友:
三言两语就搞定了,LZ技术不错嘛!

网友:
不错不错 继续发好贴啊

网友:
不错!很好的案例!

网友:
借得借鉴,学习。

网友:
进水的机器电阻很容易坏的

网友:
修机器 看来细心点 还是有收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