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液晶屏LTM190M2-L31白屏

楼主(2013-10-30):
主芯片LRU4312X3A-AN换过故障依旧,换过驱动板刷的三星原屏程序依旧。测电压都正常,谁有此屏2416屏驱动,求教各位兄弟。

网友:
楼主叙说过于简单啊!给个图看看!查过屏上信号吗??

网友:
都看过 我刷了416 没备份

网友:
三星有个19寸的白屏 ,我把芯片都换完还不行

网友:
楼主要是修好了  分享一下

网友:
应该是升压电路的问题;有些小电容短路了就会引起白屏

网友:
白屏的应该先修屏供电电路吧,供电都正常了还是白的话,就扔了

网友:
先用通用驱动板改一下试试 程序不要刷原屏的
到底是屏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