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736zg 坑爹的VL

楼主(2013-10-30):
板号la-4495p,故障是nec电容问题,直接换六个小的,本来能亮的,结果换完了后待机0.2,发现tps51427的vl短路,这个供电只给本身和pu3一个温控供电,还有就是一些上拉的信号,怎么会莫名短路的,烧一下试试,结果板子下半部分整体很热,也没有什么特别热的元件,仔细想想也没动别的啊,不会那么衰啊,最后拆掉原来的小电容发现,中间有两个眼睛,这时候不短了,量了一下,那两个眼睛就是vl,这东西怎么会闲得蛋疼跑这来了.

网友:
o , 怪不的,上次也是有人说,换完电容就短路,不知道是那的原因,原来时这的事

网友:
见别人修过到过,自己要注意了。

网友:
上次遇到一个一样的问题,换了电容短路,也是这个地方的问题。

网友:
不管什么主板,换什么元件,不应该把主板表皮弄破。要飞线找捷径也要确认清楚,不可大意。

网友:
上次也碰到过一个,也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楼主 大哥 小弟刚学  vl是什么信号啊

网友:
呵呵,VL去CPU家串门了,走的是后门!!

网友:
呵呵,楼主可真大意了,不过学习了

网友:
{:soso_e100:

不懂拒绝 -10 严禁灌水
LK本本 -2 严禁灌水

网友:
我每次都这么改,都还好,看来下次要小心,还有这种情况

网友:
它原本的表面贴片不要刮掉就不会了。

网友:
长见识了 谢谢楼主

网友:
不要以为那一片都是接地,其中有两只小眼睛要注意哦,拆了2颗还能正常工作吗?我这里就躺着2台等待处理。

网友:
    这个还真是够坑的啊

网友:
之前看别人发过类似的两朵小菊花.今天又见到了.谢谢楼主.我也要记住.

网友:
哈哈,我还真没遇到过,我做这个还是很细心的

网友A:
一般 换几颗上去。470的装4颗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 换几颗上去。470的装4颗够吗??
够够的了

网友:
第一次刮开PCB时就知道了,当时用表打了一下阻值。

网友:
之前搞过一台 也是这种情况 没搞好退掉了 今天终于看到结果了

网友:
原来这样
下次注意了

网友:
谢谢,刚好用到,自己没注意结果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