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主板诊断卡显示45,并且有重启情况

楼主(2013-10-30):
有开机时也会出现诊断卡显示45.
谢谢。

网友:
你用的什么怎短卡

网友:
你是集显还是独显的板子?45应该是卡内存

网友:
45我觉得也是内存, 你换个内存试试, 不行就放下电

网友:
跑这种码一般是显卡等外设有问题,可以去掉外设试试.

网友:
显卡或内存

网友:
换换内存,显卡。。刷刷BIOS 楼主应该懂的。。。

网友:
怎么样,修好了吗。

网友:
前几位是什么代码

网友:
显卡没过吧

网友:
内存或显卡

网友:
主板是独立的,内存换了几个,也有放电,只是显卡没有添加独立的。有修好再回复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