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T2200hd 显示器 on adj开机关机都是3.3

楼主(2013-10-30):
明基 T2200hd  显示器 on adj开机关机都是3.3  改高压板后 出现开机正常 但是关机灰屏   这个怎么解决呀   是on一直都有3.3v的原因照成的吗  求大神帮忙。。。。。

网友:
接线不对,,,,

网友A:
EN可以接屏的开启信号试下

网友:
应该是你的线路没有接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EN可以接屏的开启信号试下

我试了 但是屏  供电也一直存在

网友:
on脚对地72欧 好像不正常吧 但是为啥还有3.3v呢

网友B:
adj关系不大,主要是你没有找准ON/OFF点位。或者你不小心把故障扩大了,ON根据驱动板的不同,也有开机低电平,关机高电平。

网友:
像是高压开启控制电路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adj关系不大,主要是你没有找准ON/OFF点位。或者你不小心把故障扩大了,ON根据驱动板的不同,也有开机低电平 ...

来时 机器都拆的散  的很   现在怀疑驱动板被碉包了  跳线都不对

网友:
怀疑被动手脚了   改的驱动板 已经
OK

网友:
二修是有点大大小小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