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关于灯管响的问题!

楼主(2013-10-30):
维修过程中遇到一些19寸以上的显示器换完灯管》吱吱响》,不知大家有没有遇到。解决方法也不一样,之前改过四灯改单灯好过几个,貌似没返修。之前遇到一个板换完了才勉强好了,昨天遇到一个,按大家说的加上了橡胶圈,结果真的没声了。!!!!!!!!!!!!!!但是还是会有高温的情况,用手拉一下可能就掉了。焊锡焊工绝对没问题。此类问题大家怎么看???????????????????????????????????????????????????????????????????????????????????????????????????

网友A:
换灯管会不会把屏弄坏啊

网友:
用那个橡胶套管之后加热一下。就搞定了没有声音的

网友B:
“焊锡焊工绝对没问题”,那就说明你灯管材质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焊锡焊工绝对没问题”,那就说明你灯管材质有问题。

单有的就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焊锡焊工绝对没问题”,那就说明你灯管材质有问题。

的灯管都是一起买的,而且换过很多根试过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灯管会不会把屏弄坏啊

会,肯定的嘛。修电脑还有可能吧电脑弄坏呢!吃饭都会噎死人,你说会不会。。。。。。主要看操作

网友C:
之前换一个22的灯管 装起来之后 灯管嗡嗡响 跟小马达似的 最后又拆开在两根灯管中间打了热熔胶才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换一个22的灯管 装起来之后 灯管嗡嗡响 跟小马达似的 最后又拆开在两根灯管中间打了热熔胶才搞定

热熔,不会化吗????????????